多人公用的办公电脑如何取消Win10开机密码

楼主(2016-08-05):
多人公用的办公电脑如何取消Win10开机密码

  Win10为了安全默认设置开机必须输入登录密码,这对多人共用一台办公电脑的人来说很麻烦,因为这些电脑可以认为是在安全环境下使用(都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主要是为了数据共享,不需要专门保密。那么,多人公用的办公电脑如何取消Win10开机密码呢?
  下面就来具体介绍下Win10怎么取消开机登录密码:
  1、右键Win10系统的开始菜单,选择弹出菜单里的运行,如下图所示。

  2、在运行对话框里输入:netplwiz,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3、点击后,在用户帐户对话框里可以看到“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被勾选中了,如下图所示。

  4、将用户帐户对话框里的“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前面的勾勾去掉,然后点击应用,如下图所示。

  5、点击应用后,弹出自动登录对话框验证权限,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确定,下次开机登录时就不需要密码了。

  到此,Win10怎么取消开机登录密码的方法就介绍完了。

网友:
 Win10为了安全默认设置开机必须输入登录password,这对多人共用一台办公电脑的人来说很麻烦,因为这些电脑可以认为是在安全环境下使用(都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人),主要是为了数据共享,不需要专门保密。那么,多人公用的办公电脑如何取消Win10开机password呢?

  下面就来具体介绍下Win10怎么取消开机登录password:

网友(2017-01-09):
W10还没有用过,方法下回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