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51P 待机显卡烫

楼主(2016-08-05):
机器本来是大电流。。弄好了后就是待机显卡烫。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供电先出来了吧,有遇到过相似的,查显卡供电为什么先出来了。如果先前只是大短路,可以试着开机,有可能还会亮,或者干脆不用独显。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