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机箱,板号:L-IQ45 MTQ45IK卡联想 LOGO

楼主(2016-08-05):
联想小主机,主板:L-IQ45 MTQ45IK,没什么难度,大师就忽略吧

开机卡联想logo,
system is starting....
键盘没反应
论坛逛一圈,刷BIOS的不少,但是有一位师傅问过某宝,肯定不是BIOS。就没刷

PS2键盘灯闪,然后不亮,USB直接不亮,第一反应量USB输出电压。0.00没电压(之前也遇到很多MSI主板缺少USB电压而导致开机跑码慢,起码要 3 4分钟才能显示)

测另一边

再测控制脚高电平导通结果是0.31正常要15V左右,

问题到这了,至于想怎么解决就看各位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 以后会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