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开机不显示故障V星

楼主(2016-08-05):
华硕X54H   开机不显示故障V星         拆开一看   触摸板下面进水 腐蚀了,,,,有2个6脚的东西  腐蚀断了 ,,以为是USB  保护二极管了   拆掉    试机还是不行   ,,插图纸   发现是  总线  上的   必须 装上才可以 ,找了个料板  ,装上  线接好   开机   OK   亮机了。

网友A:
附上图纸一份K54HR  3.0    板号

K54HR 3.0.rar

网友:
市信号转换的..

网友B:
什么是故障V星?

网友:
多打字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图纸一份K54HR  3.0    板号

这个确定是图纸吗,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学习一下  经验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根本不是什么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故障V星?

应该是故障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图纸一份K54HR  3.0    板号

压缩包内是点位图和维修指南,非电路图图纸!介意的会员慎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故障维修吧!

哦,昨天修个X54H ,BIOS坏了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