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二修进水机维修。坎坷。

楼主(2016-08-05):
      前言:此机器修了一下午,埋头苦修,修的大汗淋漓。维修真不易,
      求各位同行不要乱价格了。不要在乱修了。
附上一首看到的诗:
                                 机机复机机 哥们在修机 不闻开机声 只见他叹息
                                 问哥何所思 问哥何所忆 哥亦无所思 哥亦无所忆
                                 刚才接部机 来时能开机 加电去试机 立刻就关机
                                 电压没细看 原来九点七 维修之辛苦   只有内行知
----------------------------------------------------------------------------------
           今天一个卖电脑的同行拿来一台机器,联想G465,直接接可调电源,
发现无待机,直接让徒弟拆开,徒弟说主板有腐蚀,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修过。
很多线基本上都没接,我拿板子到手,先目测一番,发现同行修过了好几个地方。

还有就是主板待机芯片有明显焊接过的痕迹,主板上装的芯片为51427。
我直接查看图纸,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待机芯片。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直接看图纸。发现图纸上面写的是RT8206B,不管能不能通用先换上去再说。
直接找个RT8206换了再说。

打阻值全部无明显偏低,不管了直接上电,测试发现公共点有19V左右。
测量无3V  5V,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这页、

测量PU401的6脚VIN为19V正常,7脚LDO5无电压。这个7脚为线性电压,
先找LDO的开启吧。看图纸得知EN_LDO为芯片的4脚测量不正常无电压。
这个EN_LDO要正常必须要VS电压正常。测试VS为0.5V左右。

找到VS的来源,

测量PD104的1脚为19V左右

为何这个VS无电压呢?直接找PR121和PR122这两个电阻为68欧,由于没标号电阻找了半天。
找了半天找到了。一看发现敌情。

找2个电阻换上去,通电发现还是一样无待机哈,测量电阻两端电压都为19V左右了,
在测量PD402的1脚VS还是一样,看来断线了直接飞线吧。
再次上电,LDO5出来了电压,但是3V5V还是没出来,那好吧,先看下开启信号吧。
3/5V_EN1在芯片的14脚发现无电压。这个14脚是MAINPWON信号然后由VL上拉。
测量VL电压正常,然后上拉电阻正常。好吧,查MAINPWON的来源吧。
MAINPWON除了有温控芯片,还有就是这个

先换温控芯片,发现一样,还是一样为低,那么直接找到PU101测量7脚为0V。
这个需要7脚正常的话必须要5脚大于6脚,测量发现5脚的电压为0.几V。
这个5脚为B+经过PR116和PR119分压出来个9V左右的电压,测量PR116的阻值和PR119阻值都不正常。
直接找到料板更换电阻。5脚恢复正常了。9V左右,7脚输出为高了。
PU401的14脚MAINPWON为高了,但是还是无输出。因为芯片是料板上面拆的,不知道好坏。
直接更换个新的,焊上去3V 5V正常了,按下开关可以触发了。
触发到1A多,既然还有跳变。不管先把电压都测试一遍吧。测量发现显卡供电电感既然无电压,
晕,显卡无供电怎么还能跳变到1A左右,AMD真的无奇不有?我没碰到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碰到过。
打开图纸跳跃到显卡供电芯片那页。

测量芯片的4脚VCC为5V,3脚为0.1V左右?不对哈,正常这个应该是19V啊B+直接过来的。
不管了直接从PJ607飞根线过来。

在通电发现跳到2A左右了,直接接屏。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但是这机器稳定不稳定就真不敢保证。。

                                                                     yuchao454875  原创   各位看官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网友:
老板很厉害啊

网友A:
这也能修好,真是没谁了!二修机不容易修啊!能修出来很牛x!

网友B:
真是不容易,收了多少钱.

网友C: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时候 想修但是要有楼主 的耐心  才行

网友D:
显卡无供电怎么还能跳变到1A左右,AMD真的无奇不有?没有显卡的机器电流就上不了1A吗

网友E:
LZ实内我辈之楷模,技术杠杠滴,看完加分。

网友:
利害不错。。。。。。。。。。#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F:
太牛了。估计花了半天才修到这样的地步

网友:
这故障比较多啊,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G:
被上家焊得像狗屎一样的,不过楼主真有耐心,这个待机就修的闹心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H:
楼主的放大镜,不错。我也想弄个。万能的淘宝上有吗

网友I:
真够麻烦的,不知道报多少钱

网友:
真不容易不知道,现在同行机,能挣多少LZ报多少

网友J:
楼主人才,好诗好诗

网友K:
二修机多重故障,一修哥也是个人才,加分了

网友L:
碰到这样的    换板好点    不稳定的话人都烦死

网友:
修的地方挺多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思路非常之清晰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配件也齐全。小小白的我慢慢研究也能看得懂,谢谢了。

网友N:
2A 多 电压 有点大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2A 多 电压 有点大啊。。。。

AMD的机器亮机风扇加接屏没有2A左右的话一般是没亮

H55

网友N:
引用 网友O:
AMD的机器亮机风扇加接屏没有2A左右的话一般是没亮

笔记本AMD主板修理得少 ,你这个是不是双桥的老AMD 。。我现在修的几台APU 单桥AMD的电流 没这样大

网友:
看楼主这样的贴子,能让我们新手慢慢学会看电路和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修好,真是没谁了!二修机不容易修啊!能修出来很牛x!

二修机是比较难修,一般本身故障外还有另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不容易,收了多少钱.

收了180块钱。没办法二修机,再加上这机器比较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时候 想修但是要有楼主 的耐心  才行

就是为了修出来,修了一下午左右。,。。。其实不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无供电怎么还能跳变到1A左右,AMD真的无奇不有?没有显卡的机器电流就上不了1A吗

主要是缺供电一般要是广达的不是HWPG都不正常哈,这个仁宝的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实内我辈之楷模,技术杠杠滴,看完加分。

谢谢加分,也没有了只要是磨时间慢慢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牛了。估计花了半天才修到这样的地步

一共修了半天才修好的,没办法二修机比较难修,再加上进水断线厉害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被上家焊得像狗屎一样的,不过楼主真有耐心,这个待机就修的闹心啊

哈哈,没办法,待机的故障LDO不对,然后MAINPWON又不正常确实揪心,主要还是没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放大镜,不错。我也想弄个。万能的淘宝上有吗

有的就是普通的放大镜带灯的,里面用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够麻烦的,不知道报多少钱

麻烦是很麻烦,不过同行的没办法,报了180块钱

网友:
进水加二修  还是amd 平台的   比较难修   我觉得amd 平台的时序比较奇怪  还是intel 的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人才,好诗好诗

不是我说的,我也只是看别人的,最后2句是我自己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二修机多重故障,一修哥也是个人才,加分了

这个一修哥还算不错哈,没有做手脚不然真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碰到这样的    换板好点    不稳定的话人都烦死

其实只是为了修好而已,我也不敢保证稳定不稳定,主要是进水了。不然的话肯定有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配件也齐全。小小白的我慢慢研究也能看得懂,谢谢了。

能够看懂就好,就怕看不懂,下载个对照着图纸就行,这个我有一样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笔记本AMD主板修理得少 ,你这个是不是双桥的老AMD 。。我现在修的几台APU 单桥AMD的电流 没这样大

这是双桥的,单桥的肯定没这么大的,现在都是省电哈哈。特别INTEL的有的0.4A左右就能亮机

网友:
楼主你辛苦了 。人民不会忘了你。。

网友P:
想加分,可是可用分为0了,明天再给你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哈哈,没办法,待机的故障LDO不对,然后MAINPWON又不正常确实揪心,主要还是没标号。。

没有位置号的修的烦啊  又下不到点位

网友:
楼主,维修狂人。技术好

网友Q:
特么180块钱呢都不满意。。我修一天也专不上180.。我这地方行情不好。。最多也就能收个100多点。。妈的。同行竞争激烈都往下压价格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楼主技术牛X,理论强思路好,加分顶一下。

网友:
坏的太多一半都不休了

网友:
功底扎实.又一位高手

网友:
这也能修好,真是没谁了!二修机不容易修啊!

网友R:
楼主诗写的太好了

网友S:
碰到这样的高搞搞也没有多大意思啊

网友:
牛逼进水机本来就难修

网友:
LZ心细  牛呀

网友:
牛人啊 。。跟上脚步

网友:
我现在只能评一分 不过还是感觉 技术很棒

网友:
楼主及技术绝对 学习了.....

网友T:
我看中你前边的那首诗了,维修之幸苦。。只有内行之..

网友U:
厉害,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毅力,还有技术。不过钱少了些吧,如果返修就烦死人了

网友V:
强悍的维修功底,是我学习的榜样,AMD 的时序还真的不熟悉,多多指教!

网友:
厉害~~~  佩服的很

网友:
二修机都修好了。厉害

网友:
细心 细心  就是细心 耐心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看中你前边的那首诗了,维修之幸苦。。只有内行之..

这个前面的是网上来的,维修之辛苦,只有内行之,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厉害,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毅力,还有技术。不过钱少了些吧,如果返修就烦死人了

是啊,不过这机器AMD的本来就不怎么好然后又是同行拿来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V:
强悍的维修功底,是我学习的榜样,AMD 的时序还真的不熟悉,多多指教!

谢谢夸奖互相学习吧。AMD的时序我也不是很明了。共同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碰到这样的高搞搞也没有多大意思啊

是没多大意思,二修机本来就是难修,价格一般也不怎么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诗写的太好了

我是网上看的,后面两句是我加的送给各位同行,维友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特么180块钱呢都不满意。。我修一天也专不上180.。我这地方行情不好。。最多也就能收个100多点。。妈的。同 ...

180不算很高啊,二修机楼主你多少钱修?80块钱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给你修哈哈。、
同行压价格还是因为这个门槛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位置号的修的烦啊  又下不到点位

仁宝的点位一般是很少的,没有位置号就必须要自己跑线。其实华硕的挺好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想加分,可是可用分为0了,明天再给你加分

谢谢有这个心就好了,主要给大家看看分享下维修案例

网友:
修出来真不容易啊,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W:
nb
啊  要是我就跟客户说你这玩意。。   换个 intel 的   g460 的    既升了级,又稳定不少。。   价格也 ...

主要这个是同行的拿来的,我们报了换板的话同行还要加钱,客户那里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这个机器图纸论坛很多哈。随便一搜一堆,由于有很多所以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记得这机子 客户拿来  我看了下温度85度  建议客户清灰,全部弄好后   鲁大师压力测试10分钟温度65,没想到 ...

如果加焊显卡没好的话,大部分灰屏有可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经鉴定,楼主理论知识那是杠杠的,迅维出来的吗?

我理论知识一般般,其实要我发帖真的很为难。我理论不好按照我的话发出来,怕发的是错的,其实很多我自己是懂的但是用书面语言来表达真难。可能 是因为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可以啊  十之八九会没事的 修完之后再bga上烤一会更好

上面飞线好几根。主要还腐蚀。这个板子已经拿走了。稳不稳看天意

网友AB:
还好没有被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还好没有被做手脚,

如果这都做手脚,我就真无语了。修不好的还做手脚。。

网友:
还好一修,没有乱修,要不更麻烦

网友AC:
这问提我这修同行只能收个130

网友:
直接飞线过来,开机画面出现,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问提我这修同行只能收个130

确定不好做,不过二修机太便宜我宁愿不研究

网友AD:
这个板原来就是51427

网友O:
引用 网友AD:
这个板原来就是51427

图纸上看的不是这个,所有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图纸上看的不是这个,所有我换了

额。好多图纸跟板上的芯片型号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