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教你手动设置DNS服务器解决网络问题

楼主(2016-08-05):
近日接到大量江苏移动用户的反馈称无法使用TCL应用商店经过技术人员的排查,我们确定这些用户碰到了DNS失效的问题。

所以什么是DNS呢?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顾名思义,DNS就像一个地址本,将域名(如baidu.com)翻译为具体的IP地址(180.149.132.47)。

正常情况下,全世界的DNS服务器相互连通,当有新的域名出现时,其他DNS服务器会在两小时之内同步更新。
而江苏移动宽带为用户分配的两个DNS服务器(112.4.0.55和221.131.143.69)

废话了这么多,究竟如何解决呢?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以TP-LINK系列路由器为例,首先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配置页面的地址。
默认情况下,配置页面的登录方法、用户名、密码会印在路由器背面。
如下图,TP-LINK路由器的默认配置页面地址为192.168.1.1,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admin。

在你的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默认的配置页面地址,并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在左侧的菜单中,选择“网络参数”,然后选择“WAN端口设置”,见下图:

点击右侧窗口底部的“高级设置”:

勾选“手动设置DNS服务器”选项,然后在下方的两个文本框中填写我们推荐的DNS服务器。
常用的DNS服务器有:
阿里DNS:223.5.5.5,223.6.6.6
114DNS:114.114.114.114,114.114.114.115
OPENDNS:1.2.4.8

最后点击底部的保存。
短暂的不稳定状况之后,DNS设置就成功了。

网友A:
用FASTDNS一键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ASTDNS一键设置即可

O(∩_∩)O谢谢 以前都是手动设置的,原来可以用软件一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