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平板显示异常

楼主(2016-08-05):
兄弟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内屏挂了?有没有可能是排线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对了,补充下,触摸是正常的

网友A:
是的,内屏坏掉了

网友:
内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内屏坏掉了

那换个内屏一般多少钱?

网友:
排线问题会整个屏,应该是内屏问题,

网友:
内屏幕坏了

网友:
跟我上次遇到的问题一样。拆开重新安装有时候会好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又这样了。最后还是把屏换了。

网友:
偶尔又能自己恢复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被逼的来赚点积分

网友:
拆开了,排线重插了,一个吊样,只是开机五分钟之后,屏幕会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兄弟们,有遇到的说一下啊

网友:
直接在某宝上买了个内屏,装上显示正常了!看来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了就好吧

网友:
内屏局部坏掉了

网友:
内屏挂了,换块屏幕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内屏坏导致

网友:
屏幕价格淘宝搜索你的机器型号即可找到一般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