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修,苹果6 不开机,PP VCC MAIN接地短路,开机脚只有1.2V电压

楼主(2016-08-05):
前几天在某宝买的PMU 和 1401 1403 今天到了,下午开始接着处理!上次处理的结果是,PMU接上 主供电就短路,PMU拆了 VCC MAIN阻值有200多正常不接地!
今天直接就把新的PMU给装上去,加电测试,没短路了,问题处理了一个
剩下的问题 就是 开机脚1.2V电压 上不去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04002000\QQ\WinTemp\RichOle\Y~G9CV5~ZG`CJ6EX4%Q5Y[Q.png,达不到1.8V正常电压

装了新PMU,测量开机脚电压1.45V,测量这个上拉电阻 R0314  ,拆下来 阻值正常,
上面R0314黄色的线路 这头测得电压是 1.49V

R0314另一头跟 开机线路直连的到开机座子,测得电压是1.45V,开机座子也是1.45V,
PMU发了2个过来,2个也都换过,电压还是没有上去,

开机线路上我直接把C0810  FL0809  DZ0810 全敲了,然后在C0810的非接地端直接飞线连接FL0809 ,和DZ0810非地端!
处理这个问题,遗漏了什么思路吗?或者哪里思路错误了吗?请师傅们 指正!

网友:
上啦电阻 R0314 我换了一个,用的是 苹果4的 上啦电阻

网友:
我看 这个电压直通的地方除了 PMU 还有通 CPU,会是CPU 的问题 拉低了电压吗?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卡在这里了,开机脚电压上不去,只有1.45V,请求思路 指导

网友:
如果上拉电阻正常,应该是拉低了,看看其它相连的元件。

网友A:
你把关联元器件都撬了,还是没有1.8V左右的电压啊。
1:主供电电压正常么?单板能触发么?各组电压有么。
2:我还是觉得你的PMU是坏了,买的是原封的么?还是拆机的?  原封的买回来装的时候还用低温焊锡把高温焊锡拖掉。因为高温焊锡很难焊,一不小心吹爆CPU或PMU
3:CPU估计*******测量下PMU HOLD KEY L 脚  D20的阻值可正常。

个人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关联元器件都撬了,还是没有1.8V左右的电压啊。
1:主供电电压正常么?单板能触发么?各组电压有么。
...

这个1V8应该是 外接了电源就会产生,不需要触犯的吧  ,其他电压得开机出发后 才从PMU输出各路工作电压!
PMU我买的是 拆机的,为了保险就买了2个! 都是重新值锡过了! 我想不会那么衰吧
PMU的  D20脚阻值有啊,但是标准值是多少这个不清楚哦,

网友B:
不要纠结1.45v还是1.8v.关键是看触发后有没有电压输出。电流会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1.45v还是1.8v.关键是看触发后有没有电压输出。电流会不会变化。

开机脚 接地,电流表没反映  0

网友:
重新买个原封的PMU,拆机的只能呵呵了。某宝上的假货,你懂的。

网友C:
换了PMU后,VCC MAIN 电压正常吗,时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PMU后,VCC MAIN 电压正常吗,时钟正常吗.

刚装了 , Q1403  U1401后,VCC MAIN又接地短路了,电源发烫,拆了电源 ,测量D20脚,阻值 700多,应该正常,
可能还是PMU的问题,买来的PMU是不良品,我买的是拆机的!

网友:
很不错呢,这个

网友:
开机电压本来就这么高,开机能触发就行了,干嘛一定要1.8V

网友:
想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
请点击此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