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37触发不上电,居然和CMOS电池有关

楼主(2016-08-05):
接到个戴尔3537,按下开机键开机灯可以亮,但是电流没有任何变化,怀疑开机电路故障。
图纸EC106脚发出PBTN_OUT#信号给CPU(这个机器CPU和南北桥合体了),但是CPU没有反馈S3、S5(其实是反馈了低电平信号,这里误判了,之前还查了一系列信号,走了不少弯路,这里不赘述了)
然后突然想起联想ThinkPad系列许多款本抠掉CMOS电池放电可以开机,于是就放了下电(反正放电又弄不坏),结果居然上电了。
接屏,开机暗屏,晕,怀疑显卡或屏故障,看了一眼是A卡,基本没跑了,直接风枪热一下显卡,亮机,果断上BGA,至此修复。
最后,反正都拆开了,顺便备份下原机BIOS吧。

网友:
简单的coms电池啊  忽略了

网友A:
这种你竟然不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竟然不先放电

没想起来,先入为主了

网友:
现在生产的机子越来越烂了。有些还看不了电影。

网友:
有的COMS电池也走待机信号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DELL的搞了好长时间 最后放个电好了

网友:
还是先简后难好呀

网友:
是啊,有些时候就是想不起来先放个电啥的,唉

网友:
是AMD的CPU吧

网友B:
暗屏还是灰屏啊,暗屏跟显卡也有关系吗

网友:
好吧,看来笔记本有时候放一下电也会好,学习了,一些显示有问题的笔记本吹一下显卡就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还是灰屏啊,暗屏跟显卡也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