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08-05):
一台DELL的机器,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商家拿过来说不开机,取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流到0.08瞬间掉,心想应该是哪里保护了,要不就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
            拆机完成后,裸板点,电流直接跑上1.5了,郁闷了,应该是哪里接触到了引起了短路?慢慢装,先上主板螺丝,没问题,上C壳。。。。。。
   到最后发现把硬盘上去就不触发,去掉正常,确定硬盘坏了,这个是商家的机器,直接说硬盘坏了根本赚不到钱,既然是插上硬盘就不开机,那就说明硬盘很有可能短路,索性把硬盘拆开修,拆开发现硬盘3V短路了,在仔细看,一个电容嗝屁了,直接换掉就OK。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硬盘短路的。。。。。。。。

网友A:
这个牛逼  是我直接叫他换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逼  是我直接叫他换硬盘了

商家的机器,要说换硬盘他自己换了,机器我又收不到钱,好尴尬。。

网友:
那倒是  现在这行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