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5进桌面死机求助,

楼主(2016-08-05):
    如题,进桌面死机,用风扇在后面猛吹让温度很低也一样,接手的时候目测就焊过桥,焊过显卡。禁所有外设一样,机器是独立CPU,各位帮忙分析下这东西U坏的可能性大不,主板超级贵,要六七百。

网友A:
什么板子,桥坏的概率高

网友B:
E435  这种机器    最好叫客户  换机  ,性能差     问题多

网友C:
桥相关设备都测下,如外部接口。。。

网友D:
有无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桥坏的概率高

全程AMD,独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相关设备都测下,如外部接口。。。

外部接口没什么问题,USB口都好的,网卡在PE下都可以上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无微短路的地方?

感觉没有微短路的地方,因为可以反复做系统,在做系统过程中不会死机,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35  这种机器    最好叫客户  换机  ,性能差     问题多

要是买板子的话真心没人搞他了,价格高的离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没有微短路的地方,因为可以反复做系统,在做系统过程中不会死机,没问题。

换个SSD装个WIN10系统还会这样吗?BIOS中选AHCI模式或开户UEFI启动方式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SSD装个WIN10系统还会这样吗?BIOS中选AHCI模式或开户UEFI启动方式试试看,祝你好运!

一样,BIOS模式没问题,硬盘除了没换SSD,换过了,原机硬盘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D:
INTEL的还是AMD平台?我以前遇到过i5处理器坏进系统后不定死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TEL的还是AMD平台?我以前遇到过i5处理器坏进系统后不定死机的

AMD  。。。。。。

网友:
你说CPU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就是你认为最不可能的。 换U试试吧

网友F:
板载的 主板一般都贵 六七百 不算贵的

网友G:
U和内存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H:
吧显卡取掉看看  有些独显坏了也会这样   我之前修过   去掉应该可以用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U和内存可能性是最大的

内存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载的 主板一般都贵 六七百 不算贵的

U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吧显卡取掉看看  有些独显坏了也会这样   我之前修过   去掉应该可以用集显吧

你意思是直接把显卡给摘了?

网友I:
可以先换U试下,在BIOS里禁掉独显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先换U试下,在BIOS里禁掉独显试下

U一时找不到这种接口的,显卡BIOS屏蔽求告知,我找半天没看明白选项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

换个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