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90不定时断电故障解决一例

楼主(2016-08-05):
维修过程    回目录

首先机器是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断电,通过温度检测软件检测机器温度正常,排风口排风正常,排除散热问题导致断电,在进一步检测时发现在打键盘时故障比较容易复现,替换键盘,开关及连线测试无效,拆开C壳与键盘观察也无发现异常,但键盘拿起来不放在C壳上测试故障无复现,最终经过进一步的仔细检测发现敲打开关连线处的键盘故障最容易复现,怀凝静电原因导致,最终在开关连线处加贴上一层胶布,故障排除,如图

网友:
是不是排线外壳有磨损?还有打键盘是个什么鬼

网友:
稳定了吗  还没修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应该不是静电,是排线在键盘的打压下松动吧、

网友:
你确定真的修好了 ?

网友:
你排线位置放错了吧?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哦,这玩意。。

网友:
排线外壳有磨损吧  这样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A:
之前遇到一台联想,机器开机放在那里啥问题都没有,只要打字或者震动的时候,会花屏,直接掉电!最后发现是SATA接口有裂痕虚焊了!非DIP

网友:
卡座送了吧,这问题解决的有些牵强,看看能不能返修吧

网友:
还有这种奇怪故障的。

网友:
开关连线处也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有点不可思议,有待验证!

网友:
这种故障能找出来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台联想,机器开机放在那里啥问题都没有,只要打字或者震动的时候,会花屏,直接掉电!最后发现是 ...

这样也会啊长见识了

网友:
这样处理,键盘用起来没有问题吧,希望这是真正的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