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4B370H24寸显示器没次开机都要闪一段时间

楼主(2016-08-05):
每次开机都要闪几分钟才正常   重新换过驱动还是不行 然后我拆开 用吹风机吹了下正常  通电开机后会有滋滋的声音SE1179LMRL-NT 芯片发烫   求大神解答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背光有问题吧。看下背光的发光二极管是否正常吧

网友:
是不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主芯片 驱动板上电解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