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6-08-05):
12年a1465,板号820-3208-a。故障为进系统滚动条之前死机!按alt选择启动项失灵。想重置smc也失灵!pe也是进不去。。。键盘触摸板等一切外设拆掉过,ec,pch换过故障一样!哪位大哥有好建议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换硬盘  重制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相关的故障,外部接口排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  重制南桥

硬盘是好的,pch换过了。。。没引导系统之前已经有毛病了:一直按着OPTION没任何反应,按着四个按键想重置一下smc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不会是硬盘挂了吧,这个机子好像东芝硬盘坏了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硬盘挂了吧,这个机子好像东芝硬盘坏了引起各种问题。。。。

呵呵,另外有一台同样的机器硬盘挂了!这个硬盘已经拿过去测试过了正常进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好的,pch换过了。。。没引导系统之前已经有毛病了:一直按着OPTION没任何反应,按着四个按键想重 ...

qw请问是哪四个键重置sm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w请问是哪四个键重置smc的

option+command+p+r

网友:
死机的故障还是不好处理呀,特别是这种板载cpu和内存的机器!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一个设备一个设备来排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机器了,兄弟,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板子还没大动

网友:
只要南桥换过的话,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我修个不能进WIN7不能进PE  苹果系统可以进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你慢慢研究吧,问题不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