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540通病

楼主(2016-08-05):
联想一体机 C540不开机 现象触发3秒断电 并且喇叭啪啪的响 是硬盘线烧了 已修3台同型号 同现象的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没遇到过,以后注意下

网友:
感谢楼主发的通病,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
案列加分 发错板块 已经移动

网友A:
售后服务站报价399 这个线

网友:
是电源线还是信号线

网友:
正遇到这种情况,黄线12V对地短路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老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服务站报价399 这个线

我就收120.。。。。

网友:
我也遇到这故障,我这现象,无意中把硬盘电源线拔了,结果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那样,我也遇到过 2台,我都是用台式机的电源线跟信号线分开来装的,原来的是电源跟信号一起的一条线。

网友:
这个确实多,我也修了好几台

网友:
拍的看不清

网友:
擦 硬盘线坏了也会不开机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样的,外观看起来明显么

网友(2016-09-12):
今天碰到了
谢谢 秒杀

网友:
硬盘线 烧 我也遇到过 不过烧的很厉害。

网友:
硬盘电源线烧了吗

网友:
到时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