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没CPU供电。

楼主(2016-08-05):
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么,遇到好几个了,换铁壳不行,换CPU供电芯片也不行。

网友:
没有CPU供电要考虑的挺多 CPU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HM65的桥有没有量到CPU 供电芯片的信号电压呢,一根数据,一根时钟那个

网友:
南桥 bios CPU供电芯片都有可能啊

网友:
供电芯片没换好

网友:
上下管  cpu电源芯片一起换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