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90 intel集显bios 板号:lb59a 1.05V电感短路都修不出来

楼主(2016-08-05):
联想 b590 intel集显bios 板号:lb59a  1.05V电感短路都修不出来,彻底醉了,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590,按开机瞬间1.2的电流,瞬间掉回0.01
拆开量了一下各大电感,PL4501对地001,不敢直接烧鸡,先看了一下PL4501输出的各个位置,几个排阻,南桥,还有一个芯片在主板上是空的。
这个机没拆过 我是一修。不想麻烦了,断开电感,后级短路,直接烧鸡,电流都有4A了,但是整板没有一个地方发热,只有南桥微热,最多2-30度。
南桥灌胶的,不想盲目的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对地绝对短路的可以限流一下,多烧一会儿,再看看能不能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对地绝对短路的可以限流一下,多烧一会儿,再看看能不能找到短路的地方?

我也觉得绝对是短路,但是就是摸不到,摸的我想撞墙还没摸到。就差用舌头跪舔了。

网友:
那就出绝招用舌头甜 看行不行  烧不出来 那就一个个断开 看看

网友:
楼上说得对啊!断开大法

网友:
不烧也可以呀,可以断开桥供电啊,既然怀疑桥,边拆边打阻值

网友:
最好有点位图,可以参照

网友:
那只有拆了。一个一个拆,没有点位,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
桥有温度 要拆桥测

网友:
总线短路排除CPU在烧机

网友:
没几个东西就断开量

网友:
实在摸不到发烫,快下班的时候取下桥在测,1.05V不短路了,重新报价今天中午换桥修好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你这个,都到4A了,这个用不着这么高电流的,慢慢找吧,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