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开机断电

楼主(2016-08-05):
ASUS P8H61开机断电 不停的自动开机上电关机,IO已经换过,供电都正常,请教高手
断电

网友:
无刷过BIOS?

网友:
有没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
时钟复位还有PG看下是否正常吧

网友:
时钟,复位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个问题很难搞,只能按照楼上的一个一个试

网友:
试试刷BlOS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
开机断电,是开机掉电吧

网友:
复位条件正常不

网友:
查查io 附近的排阻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片,启动可以亮机,大概在检测硬盘的时候反复重启,按键盘也不能进BIOS

网友:
我已经刷过BIOS了,取过串口芯片了,手摸各芯片没有温度异常的感觉,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2016-09-11):
楼主,你有 ASUS P7H55-M的PDF吗,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开机电路里有门电路吗?如果有,很可能是门电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