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板号da0r08开S机到WIN7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6-08-05):
dell 5420 板号da0r08开机到WIN7滚动条掉电
在BIOS下无问题,进PE,或系统都是一样滚动条掉电,
拆机看论坛上说的和个通病处都发黄了,PL3 Pq14 15换掉没什么反应,此时还可以开机
接着换PQ29 和30
换完之后把PL12和17也加焊了一下
换完之后问题更严重了,开机1.2~1.4几掉电。不装内存不掉,
郁闷了……
集显出不来。但是我没动到集显电感和MOS管
检查换的和的管子没什么问题,电压也在1.06 CPU供电也OK,就是不出集显。不装内存运行几分钟也会掉电
感觉整体发热比较大,

换了几个BIOS还是不出集显。
SYS-pwrok 3.3正常 PLT_RST也有了,CPU复位才1.08 看图纸分压应该在3.2左右。两个电阻阻值没问题。二极体值也有800多,搞不懂

CPU确定没问题,在别的机器试过,可以正常开机
内存也换过几条,2G 4G都换过。
SMBUS波很完美。内存SPD也正常,
换过桥,CPU供电芯片,BIOS刷了无数个,问题依然是掉电不出集显……哎……修的没皮气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cpu复位1v左右是正常的  你看错了 下面的是75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1v左右是正常的  你看错了 下面的是750欧

是看错了。分压的时候输了1.5了……

网友:
麻烦看完楼楼的帖子再发言吧,BIOS都刷破了

网友B:
这款机子就是发热量大 楼主加焊显卡试一试

网友:
有一款红基的和你一样的情况,从触发后电流立马掉电和开机慢慢变白屏的故障都搞定后,最后进系统或者PE的时候就掉电,最后换芯片,换电容,换场管,刷BIOS,,最后就放弃了,无能为力!

网友:
之前修到过经系统掉电的。。不过换条内存就好了,。。楼主排除下外设吧。。USB口短路没

网友:
断开温控 或者 给3 5V   CPU供电 加个电容滤波

网友:
楼主整的这样了我也看的没脾气了

网友:
这个和BIOS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1v左右是正常的  你看错了 下面的是750欧

说的对,这个分压是1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就是发热量大 楼主加焊显卡试一试

顺便查一下热保护电路

网友:
查集显供电的开启条件

网友:
查集显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换cpu测试下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一下  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扩大故障了。。。换了场馆后掉电了。是不是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试试。

网友:
哈哈哈 这样的就慢慢弄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毛病

网友:
赚点积分 急需要一份图纸

网友:
进系统掉电,检查各个总线的数据线有没有开路或者腐蚀。。

网友:
修不起怎么交差呀,修东西就怕这种

网友:
这地步头大,只有祝你好运,期待结果

网友:
显卡这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