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2219vwg一闪即灭?

楼主(2016-08-05):
故障:开机灯管闪了两次,指示灯由绿色变橙色。再开,故障依旧。该显示器是双灯,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两灯管正常。手头刚好有备件该款高压一体板,随即代换,还是闪两次,指示灯变橙色。
请各位前辈解惑,谢谢。
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的背光开启信号测量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了吧
不行都换了

网友:
这你要看下是否是因为没有信号啊。这明显是无信号啊,指示灯都变了

网友:
未检测到视频信号

网友:
就是开机信号正常,显示正常,之后信号没了,指示灯变橙色。

网友:
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信号板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上找吧

网友:
驱动板控制问题吧

网友:
无信号输入的时候指示灯才会变成橙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