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7-MX series1.9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5):
前段时间压的一块板子,今天找了个U翻出来修板号是:

上电后发现故障为不触发
没有找图纸,直接找了IO的PDF看了一下,相关脚位如下图:

习性的先从PSON#开始排查,发现PSON#待机时有5V,
一般这个电压都是电源的绿线直接给的
触发发现绿线没变,IO的PSON#为持续低电平
测得IO的PSON#没有连接电源的绿线
也没有图纸,直接将IO的PSON#翘起来飞线到电源的绿线,触发开机正常跑码

已用热熔胶固定好的

,顺手拍了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元件图分享给大家

本来想上传BIOS的,看了下论坛已经有了

简单的维修,大神忽略即可.....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一般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一般换IO

换IO也不行吧,这是IO到绿线断线啊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一下这个BIOS芯片型号嘛 或者用其他型号  我有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主板被上一家拆了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刚好修到一样

网友:
楼上跟楼主的的一样问题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技术刚刚的

网友:
断线了,那PSON的V那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一下这个BIOS芯片型号嘛 或者用其他型号  我有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主板被上一家拆了

25q80bv
论坛有发BIOS的,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大小,找个同样大小的刷进去

网友:
我修到几个板子多是不出SLP-S3。。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新主板的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华硕P45的遇到过

网友:
向你学习没有纸修法

网友:
看来接线的人也不少啊

网友:
有时没图纸只有飞线了哦

网友:
是中间断线

网友:
难道是断线了

网友:
我这样的板子好多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一般换IO

这个还IO也得跪,不是IO的问题,至于电路怎么设计的,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刚好修到一样

意思是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