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D3换完网卡后不能网卡启动

楼主(2016-08-05):
技嘉P75-D3换完网卡后不能网卡启动,MAC地址变为00000003,但可以上网要怎么搞啊,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是不是需要写MAC地址

网友:
要写 MAC 地址 。DOS 下面用软件

网友A:
可以改MAC地址哈,在DOS下可以刷,系统也可以刷,不过换了系统就没用吧

网友:
DOS下面刷装系统会没有吗

网友:
我从其它技嘉板上拆个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会这样,一般不行的话还原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MAC地址哈,在DOS下可以刷,系统也可以刷,不过换了系统就没用吧

我提醒过,不少技嘉主板的mac 地址也在bios里,有明码ASCII,就没有继续追是否还有单字节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MAC地址哈,在DOS下可以刷,系统也可以刷,不过换了系统就没用吧

回错对象,不好意思。

网友:
MAC地址可以硬改

网友:
按错了吧 网卡芯片只要型号一样都能用.

网友:
技嘉主板的MAC一般都不在BIOS里面,都是在网卡芯片里面,所以放心换,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技嘉的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 华硕的就经常有 刷了BIOS后网卡 MAC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