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42开不了机

楼主(2016-08-05):
接到机时按开关无反应,跟客户说主板问题。客户留号码便走了。客户一走就开始拆机,观察主板表面无进水腐蚀,不开机子我习惯量公共级待机3.5V开机电压。到迅维网找了一张图纸,电压一量都正常,键盘排线第五脚是开机脚3.3V,按了一下开关没跳变,怀疑开关问题就短接一下开了,果然。。。。能进系统,那就给它改开关。《注意:改开关条件就是键盘所有键是好的》

网友A:
把键盘换了不是更好,这样收不到多少钱吧?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把改完后的拍一张呢

网友C:
楼主厉害啊。没改过开关,都是直接换键盘的,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键盘好用的情况下可以改改

网友D:
楼主这样子改能省五大笔钱  前提是键 盘所有按键 是好的. 只需要改开关就行

网友:
楼主好运气赚到银子了

网友E:
这倒不错。性价比挺好。投入不大,收入还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加分

网友:
感觉像是捡钱了!

网友:
搞得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换了不是更好,这样收不到多少钱吧?

你说是主板坏了,报个桥的价不就收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把改完后的拍一张呢

也有这个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没改过开关,都是直接换键盘的,下次可以试试。

键盘钱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子改能省五大笔钱  前提是键 盘所有按键 是好的. 只需要改开关就行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倒不错。性价比挺好。投入不大,收入还可以

水果机子拿到就是赚到!

网友:
学到了,厉害啊。以后还需要多多学

网友:
小白拆出来改很麻烦,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