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横着跳动白条条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6-08-05):
   横着跳白条条,是屏幕坏了吗?

网友:
插下屏线,换屏线!不行就没修的价值

网友:
十之八九吧。

网友:
又可以用新货了,爽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不行就是屏的事

网友A:
这就是屏坏了,这种90%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屏。

网友:
又可以买新显示器了

网友:
主机换一下试试啊

网友:
不一定
你拆开 动动屏线  看看电源板上有没有怀孕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屏坏了,这种90%是屏本身问题

竖线一般才是屏的事情吧 这种的屏线松的几率大

网友:
不一定,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哟

网友:
95%是屏幕坏了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坏了,一般来说换屏线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只要带细线  一般都是屏

网友:
八九不离十

网友:
一般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