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进系统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6-08-05):
此机器之前修隔离保护   修好后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    可以再次加电  EC换过    资料刷过     铁壳MOS管换过  U也换过   65的桥换过   现在故障依旧    不解中

网友:
索尼的风扇也能导致掉电

网友:
SONY的部分机器独显有问题也会掉电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
独显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网友:
排查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