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8G D3不触发

楼主(2016-08-05):
七彩虹
C.N78G D3
不触发 IO芯片是W83627DHG-P 67和68脚有跳变 73脚没电压,73脚挑起来测试焊点也是没电压,桥芯片加焊过。桥供电3.3V 1.26V 两个晶振都有电压 还有什么地方测试的不准确吗?
芯片

网友:
RTCRST#与RSMRST#正常吗,把实时电路搞好先,待机电压正常桥才会发出SLP_S3。IO才能拉低绿线

网友:
开机条件5+3检查吧

网友:
感觉还是桥,不过没价值换桥,是我的话直接扔

网友:
英伟达芯片组的,感觉还是桥,不过没价值换桥,是我的话直接扔

网友:
台机修多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
先看AMD时序吧

网友:
待机条件正常? 电池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