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48ca e1942cwa 通病

楼主(2016-08-05):
      修到56个这机器,从迅维网上找过半天 后来跟一个叫低调的小生活讨论了一下 ,发现这个的8角芯片容易虚焊 ,

     结果 ,加焊完就好了。还有个别的是8角芯片直接烧坏了的,

直接从料板上切割出来5v,12v的板子出来

    完美亮机

    高手飘过

网友:
请大家打赏点分吧  好穷的

网友A:
这板子非常爱坏 有问题直接干他就行了,有些机器亮23天才有一回不亮的  全是他的毛病

网友B:
这个八脚芯片,好象坏的很多哦。有的很明显烧。换了就好。不知道型号了。我记得保存过芯片资料。有两种,可以相互代换。

网友C:
12V转5V是7805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D:
这个八脚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八脚芯片,好象坏的很多哦。有的很明显烧。换了就好。不知道型号了。我记得保存过芯片资料。有两种,可 ...

不止这几款的八角芯片 有一些其他机器上的也有这个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八脚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转换电压的 所以我改个输出5v12v的板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转5V是7805还是什么来着

你说那个8角的芯片啊  没注意 烧了直接就改板子了  换完基本还会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V转5V是7805还是什么来着

对的  7805就是转5v的

网友:
有转换小板卖的,几块钱,不过有料板嫁接也一样

网友:
这个八脚芯片,好象坏的很多哦。有的很明显烧。换了就好。不知道型号了。我记得保存过芯片资料。有两种,可以相互代换。什么型号?

网友F:
板子剪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剪成这样了???

旧的板子 别的有问题输出正常的  中间切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非常爱坏 有问题直接干他就行了,有些机器亮23天才有一回不亮的  全是他的毛病

这都被你发现了,牛B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  7805就是转5v的

就是普通的12V降5V的芯片。。

网友:
高手 针的是高手啊

网友:
那个小八角芯片起什么作用,在原板的位置,这怎么不标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