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850D怎么样

楼主(2016-08-05):
这款风枪怎么样,现在又准备做手机维修业务  之前用的安泰信852D 感觉一般 出掉了  买了快克2008 可是感觉风太小了 修笔记本差了点  还是打算再买一个580D  看上这个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有没有比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推荐

网友:
修笔记本,850D我用这款5年了都没坏过,是4台一个没坏过

网友A:
850系列我手上几台850 A B D都还可以,就是出风850D要好一点。手法好的,要快就850D上温快

网友B:
买快克856AD,试试,修什么都行啊。

网友C:
牌子嘛自己选,有一点建议你一下,买旋风的,不要买直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快克856AD,试试,修什么都行啊。

这个是好  3000左右 太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牌子嘛自己选,有一点建议你一下,买旋风的,不要买直风的

我现在买了一个快克2008就是旋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0系列我手上几台850 A B D都还可以,就是出风850D要好一点。手法好的,要快就850D上温快

好吧   我多去了解一下850D

网友(2016-09-08):
就是壳大了点,不是很喜欢

网友:
我觉得我的快克还不错。

网友:
不错的选择,工具必须得用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