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改造后开关管发烫

楼主(2016-08-05):
改造的是494和339的控制芯片,因为只要固定的输出28V,去掉339和周边元件,去掉了除了12V的其他输出,改了494,1脚的电阻,通电有28V电压,开始1分钟13007开关管温度正常,大约1分钟后,散热片一下就发烫了,期间电压还是稳定的28V.会是哪里有问题,谢谢。负载接了36V,40w灯泡

网友:
你这样改进后,输出功率高了,而且原来的变压器的匝数显得圈数少了,都会过热的

网友:
仔细测量了下,不接负载,空载测试,通电,主电源输出27.2V,副电源输出14.4V,1分钟后,主电源慢慢降到26.5V,副电源降到13V,这时散热片发烫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因为我只需要固定输出,所以2脚和13脚没有接电位器,保持原样没动。只改变了1脚的电阻

网友:
不如买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