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电源线,cpu风扇会抖一下,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6-08-05):
为什么插上电源线,cpu风扇会抖一下,是主板坏了,还是电源坏了?但是开机又正常,换了一个新电源,cpu风扇就不抖。我担心是不是电源,哪里异常了?到时候把主板干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漏电,建议换掉,或者修好再使用!

网友A:
应该是5VSB电压偏低

网友:
用电源测试仪(2、30元的那种)测一下电压和PG稳定就可以用,负载可带一个光驱,带电插拔不大好,最好有开关控制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SB电压偏低

5vsb低为什么风扇会抖,电压低应该不会抖吧,应该是5vsb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低为什么风扇会抖,电压低应该不会抖吧,应该是5vsb高吧

电压低,相应的绿线电压就会低,其实是绿线电压低,瞬间启动了一下电源

网友:
一些品牌机都是通电时风扇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