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机电流1.7掉电

楼主(2016-08-05):
华硕K42JR 4.1 版号
内存号K42JZ
D壳 K42J
故障  开机电流到1.7 1.6 左右掉电
刷BIOS后1.7电流过后亮机

K42JR REV 4.1.rar

网友:
嗯,bios引起的

网友:
k42系列的机器 bios  桥 显卡  cpu供电都爱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都爱出问题

网友:
cpu温度都高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