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联想一体机,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

楼主(2016-08-05):
为什么联想一体机,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不拔插电源线,开关机又正常?这是什么毛病呀?

网友A:
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没电了吧?

没电怎么会自动开机?好像有电,刚换的电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另一个电源,确认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也碰到这种故障了,插19V自动开机进系统,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我可以说这都是正常的么。。这个都是联想机 主板设定的。意外断电之后。有电来了,就马上自己开机了。

网友B:
有的电脑上一次没有正常关机,下次开机时就是自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脑上一次没有正常关机,下次开机时就是自动的

不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这种情况不会连续发生,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是不正常关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这种情况不会连续发生,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是不正常关机吧。

我是说有的电脑。下面是网上找的资料:
首先进入BIOS的设置主界面,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再选择[PWR Lost Resume State],这一项有三个选择项。
选择[Keep OFF]项,代表停电后再来电时,电脑不会自动启动。
选择[Turn On]项,代表停电后再来电时,电脑会自动启动。
选择的[Last State],那么代表停电后再来电时,电脑恢复到停电前电脑的状态。断电前如果电脑是处于开机状态,那么来电后就会自动开机。断电前是处于关机状态,那么来电后电脑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应该是干扰吧,我这边也偶尔会遇到一次,一插电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有的电脑。下面是网上找的资料:
首先进入BIOS的设置主界面,选择,再选择,这一项有三个选择项。 ...

支持一下,改一下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