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C100一体机上不了网网卡灯不亮

楼主(2016-08-05):
客户说一定要用内置的   现在问题是 开机网卡灯不亮  然后进系统里面看到网卡被禁用 把网卡启用之后插网线也是一样上不了网灯不亮重启电脑之后网卡还是被禁用的状态 下面的网络打×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还可以认到驱动换了好多个了  拆机测试供电都用 网卡也换过 一样的问题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开机灯都不亮啊 一般开机插网线灯应该亮才对 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
求助啊  有没有人搞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网卡型号RTL8102

网友A:
我测试复位的时候 复位被拉低 至3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复位的时候 复位被拉低 至3V以下

查下这个复位信号 电压为何会被拉低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 我没有看到版号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