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8-05):
e1-471 不定时掉电 我吧温控拆掉了 有时不触发 触发 电源灯闪下就灭 接电源在开 有时能开 有时开不了 开不了拆机就能开 折腾了好几天了 有人遇到这问题吗 现在键盘 有不好用了 换新键盘一样 不好用 刷了BIOS 看下 能不能好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遇到过 刚开始我把PD14拆了 然后把+15V拆了 19V飞线 然后把Q10拆了 还是掉 然后刷BIOS 刷不掉了。。问题是BIOS会三次重启才亮机 刷TB买的也不行

网友:
拆开就能开,楼主意思裸板可以正常上电吗?不接屏试试,如果裸板不上电就测下11+1的待机条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