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8-05):
同行一个CQ41开机不显,迅速拆机,来个正面照 裸板上电,看电流像似已经跑码了,示波器打内存波形,有波,但是不持续,那就刷个bios看看,结果意料之中,那就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主板所以供电,小电压,转换电压都ok,陷入思索,那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显卡问题导致不跑码的也有啊,那就风枪干上,结果一个鸟样,咋办,突然神经刀的看到显卡的晶振,会不会是晶振,那就示波器打打看,结果有电压无波形,好家伙,问题十之八九是这二了,晶振不起震,先来简单的,换个晶振,上电波形完美,接屏看看,已经亮机了,附上亮机图片

板号是LA-4107P HM55,没人了,加点分,老鸟勿喷

网友:
哎 我有一个和楼主的情况一样 没有示波器 所以主板扔在料板堆了

网友:
楼主厉害呀。能这么快找出晶振的问题。

网友A:
上个波波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般还真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B:
跑码不亮显卡晶振是要测测  有些晶振不起振是显卡虚焊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波波图,就更好了。

忘拍了,下次发帖上波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码不亮显卡晶振是要测测  有些晶振不起振是显卡虚焊引起的

是啊,先来简单的,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加分啊同志

网友:
刷bios,和27m晶振

网友:
BIOS是没有问题的,加分啊

网友D:
标题和内容不对啊,应该挡显卡才对,有示波器晶振问题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题和内容不对啊,应该挡显卡才对,有示波器晶振问题秒杀

内存有波,不持续,说法不一样,心里有底就行了,加点分啊

网友:
没用过波波神器啊!

网友:
居然是晶振的问题,有点意外

网友:
加分啊同志们

网友E:
这个机器现在显卡坏的多,修了几台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现在显卡坏的多,修了几台都是显卡

加分不扣分啊同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先来简单的,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加分啊同志

OK     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