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5T-UD3LR触发就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08-05):
最近外贸单多啊,技嘉EP45T-UD3LR  DDR3的主板卖货不断,哪里有那么多好的货卖呢,只能动手修了。
一张主板,上电按开关触发就掉电。 第一想到CPU供电短路,拔掉CPU供电线还是一样掉电。看来在24针的找关键了。技嘉的5VSB待机 和5V主输出,他们之间是用MOS进行供电分配的,待机时候MOS导通,开机后转为主电源供电,MOS截止。 实测Q82的S   为5V,触发后也是5V,正常。测Q82  D级5V,触发后变成1.3V。找个P43的技嘉板子量了下,D极触发后也是5V的。 原来这个就是掉电的原因。以为自己断定问题了,找个相同的P沟道MOS 装上去,靠,还是掉电。
这下估计有点复杂了,是LM358 , LM324这些运放 和周边的电阻  电容  芝麻官有问题了。懒得去查细节问题,直接一个二极管叠加在S-D极,触发一切OK。 附送图片给大家看明白。
老外要搞771的四核来超频玩的,E0步进必须刷微码,要不然少指令集,WIN8 WIN7使用都不支持的。我把EP45T-UD3LR REV1.3最新的BIOS 靠手动工具添加了微码CODE进去合成了一个最终BIOS,给广大爱好771四核DIY超频的玩家参考!

E5450超频3.6G以上专用E0步进

网友A:
BIOS可以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自己做?

技嘉官网下载的, 自己帮他更完善了一下指令集

网友:
楼主好厉害,第一次听说E0步进和微码

网友B:
刷微码很多图吧垃圾佬都会的。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哪国的老外,还玩771?

网友C: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微码很多图吧垃圾佬都会的。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哪国的老外,还玩771?

孟加拉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这样

稳定性无问题的啦,我用二极管修X58的大功耗板都没有出差错

网友:
说完善,应该是把别的BOIS进行修补吧

网友D:
我的技嘉GA-B75M-D3V开机一会都关机了 然后在开机就关机了然后自己又开机反复重启 不知道是咋了!

网友E:
这样也行,倒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技嘉GA-B75M-D3V开机一会都关机了 然后在开机就关机了然后自己又开机反复重启 不知道是咋了!

差不多类似, 芝麻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倒底是什么原因呢?

MOS管的G极 在触发后,运放给出的电压不对, 各种逻辑关系太复杂,不想去查。

网友F:
好像品牌机不行吧?楼主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品牌机不行吧?楼主请赐教

一样的, 技嘉喜欢这样。 华硕没有这个电路的,所以华硕的板子挑电源,特别是服务器板。 技嘉的主板的5V干活的是5VSB 和5V+ 通过2个MOS 切换供电的

网友:
学习了,这方法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