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开不了机

楼主(2016-08-05):
第一次插显卡能进入系统 正常,但拔了之后 再插就不行啦,重复了几次换主板插还是不行,屏幕是没有信号输出,键盘灯没亮,CPU风扇跟显卡的风扇一直转 请问这显卡是坏哪里了

网友A:
不一定是显卡,可能显卡掉电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显卡,可能显卡掉电容了吧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的  具体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检测卡内存过不过?不会是上显卡的时候弄内存了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想修显卡吧,故障就是通电没显示,三个方面检测,供电,是否掉件,芯片短路或开路。检测教程论坛里面有

网友:
你要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打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感觉是掉件了

网友:
有另外一张卡吗 换上试试 查下显卡的几个供电

网友:
好复杂    我都是三板斧

网友:
检测供电。看哪路供电出问题就修那路哈哈简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