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认独显

楼主(2016-08-05):
联想Y470板子。开机上电进系统 都 正常,就是没有认独显。显卡换了也是一样、供电也查过了。也有、就是不知怎么修了。请各位大神能给点意见]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U11或U49 喜欢坏,还有就是风扇下面断线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U49换过后 供电正常 还是不认显卡

网友(2016-09-20):
我也正在修一台不认显的y470,

网友:
我这台6881P  U49导通   刷PCH EC 无果,还是不认独显          谁告诉我换独显可以好吗?

网友:
楼主。三楼的是大神。呵呵。听他的没错。U11特别容易坏。和显卡是有关系的。

网友:
显卡供电把。有个转换管的。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这机器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U11或U49 喜欢坏

网友(2016-10-21):
上次修到这问题u49正常是不导通的,因为q112g极DGPU_PWR_EN#被Q113导通拉低,顺着DGPU_PWR_EN这信号一个个去查总会有发现

网友(2020-07-25):
散热器风扇下面容易被灰尘腐蚀,看有无断线

网友:
1.5v 没有吧

网友:
是A卡的还是N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