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1暗屏

楼主(2016-08-05):
联想 E431暗屏,IO烧了,上淘宝买个上上去,暗屏,1,2,3,28,33脚3。3V 26脚0。35V 39 40脚20V
请问是哪个没工作
暗屏

网友:
开启叫LCD短接

网友:
35 36这两个脚加一个3.3的开启电压过去

网友:
我说是屏上接口的35 36脚哦,注意一下谢谢、把主板下的35脚连的一个转换三极管拆了,不然有些进系统会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