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T-UD3LR主板跑C1不过内存故障 +屡烧CPU供电MOS维修2例

楼主(2016-08-05):
EP45T-UD3LR有很好的超频性能和775 771的兼容性,销量还不错,给老外玩的,又得修几个出货了。
案例1:主板跑C1,经验判断就是不过内存。 用万用表测内存槽的238 118针  一个腿3.3V正常,一个腿才1.2V,明显不对劲,根据判断U9有问题,拉低了总线电压,拆了U9,还是无效。 怀疑信号有断线,万用表测内存2个腿 和时钟芯片U2的对应的腿,2条线都是通的。

无断线现象,于是万用表打下对地电阻,一个腿356R,一个腿650R,阻值偏高。还在继续找和这2个信号相关的IC,发现DU5的13,14脚也是对应点,一心急真想拆了这个IC换掉,还是冷静别老去拆东西吧。阻抗偏高可能是上拉3.3V的排阻有问题吧,找了人家一个EP43T的图纸对比,发现RN15是上拉排阻,

我用万用表把主板 内存附近的排阻, IO, 南桥的排阻都扫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和238  118脚相同的,想去找点位图也下不到。暂时放弃这个想法,直接在DU5的3.3V的上面取电,用一个2K的电阻搭桥到DU5的13脚上。

开机,顺利跑码,哈哈。   最后告诉大家RN15的秘密吧,他在CMOS的电池座子底下,容易被氧化变质。
案例2:技嘉EP45T-UD3LR主板,触发就掉电,屡次烧毁CPU供电MOS管。位号是DQ9 DQ8 DQ7. 接连换了3次MOS 都是开机跑码一下就被干掉了。把击穿的MOS都拆了,测ISL6612的LGATE 和UGATE的波形吧。测DU3的PWM输入信号抓波形正常,L和U的输出波形也有,和周围的3相供电对比了一下,波形有点变形。直接更换6612芯片,MOS也装上去,跑码进系统,跑满载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ISL6612是易损元件,一般烧MOS都要换

网友:
我就是这板子坏了我好心疼,烧我3个i3

网友B:
rn15藏在电池座子下面哪里好找。。太贼了。  另外屡次少场馆,必须换芯片,有的是g级过孔虚焊。

网友C:
楼主细心 。藏得那么严实让楼主找出来了   学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612是易损元件,一般烧MOS都要换

抓波形开始还不相信他坏了, 后面对比发现波形变样,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rn15藏在电池座子下面哪里好找。。太贼了。  另外屡次少场馆,必须换芯片,有的是g级过孔虚焊。

G极没有虚焊, 我用万用表打过阻值,和其他3相一样, 所以才换了几次,实在烧得不要不要了,才换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心 。藏得那么严实让楼主找出来了   学习 了

我虽然飞个单电阻修好了,但是心里不甘心,找遍全版,发现电池座子下面有古怪,果然在那

网友:
又见一个波形不对烧上下管的

网友:
kao  技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在电池底下的

网友:
屡烧的故障,一般都是MOS管与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上个图纸吧,有图在研究你的帖更精彩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先保存先  慢慢看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快啊,一下就能查明故障

网友:
发福利了,给个技嘉EP43T-S3L的DDR3内存版本的图纸共大家参考

网友:
我搞图纸 不想去搞那些加密之类的引关注, 大家打开就能用,省时间

网友D:
P45的图纸肯定是没有了的,上个P43T的图纸供大家参考 ,解压密码

网友E:
这又是一块通病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修到的一块板和你一样,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条电压低,排阻也找到,相连的MOS管也找到,超芯IC也找到了 ...

没有被上拉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又是一块通病板吗?

差不多算通病吧

网友:
多谢指教 学习了

网友:
mos 管 g 级有问题@

网友G:
有示波器的却不同,可以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的却不同,可以确定故障

示波器看波形有点变形, 频率和脉冲都有的,所以当时也不认为芯片坏了。 万用表测对地阻抗,和正常IC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P45的图纸肯定是没有了的,上个P43T的图纸供大家参考 ,解压密码

        P45   有的    !

网友:
是在座子底下,被我发觉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H:
CPU主供电应该拆一路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主供电应该拆一路也可以用

说过要上至强771四核,还要狂暴超, 拆了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我是卖板给老外

网友:
这个板和EP43T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板子直接给他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