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pu电源管理IC已经发出pwm给mos管,为什么还是没cpu电压?

楼主(2016-08-05):
如题,碰到过好几片这样的主板。

cpu电源管理IC供电、en正常,并且发出了控制电压给mos管,为什么还是没有cpu供电呢?mos管是好的,没有短路

网友:
示波器打起直观啊,当然不清楚你说的完全无电压,还是电压偏低,如果是偏低,那可能还没有跑码

网友:
用示波器看应当是很清楚的

网友:
看下下管G级

网友:
g极有电压吗?

网友A:
反馈和滤波不正常也会导致没电压输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和滤波不正常也会导致没电压输出哦

反馈不正常的话电源管理IC还会发出控制电压吗?应该就保护了,控制电压为0才是啊?

网友B:
还有反馈是哪个脚?

是16脚FB吗?这个IC的每对ISEN+,ISEN-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反馈是哪个脚?

ISEN是 电流检测脚

网友:
测到每个pwm都是有电压2.6V左右。

网友:
看不懂你到底是哪个电压有  哪个没   MOS管G级到底有没电压    还是只是PWM有电压

网友:
我现在修的那块板子是V星X58的板子,mos管是Dr.mos那种很多个脚的,上下管都整合在一起的。

查图纸看到这种mos管主要就3种电压,12v、pwm和输出,现在有12V和pwm,无输出

网友:
修好了,是pwm芯片没焊好。也是奇怪了,没焊好还出pwm电压?

网友C:
这个PWM只是个电平信号,你用万用表测量是不能直观看出它有没有工作信号的,只要芯片有供电,它就有2.6V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WM只是个电平信号,你用万用表测量是不能直观看出它有没有工作信号的,只要芯片有供电,它就有2.6V的 ...

只要芯片有供电,它就有?也就是说,就算芯片EN都没有,这个电压就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