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286显卡代换问题N13P-GT-W-A2与N14P-GT-W-A2

楼主(2016-08-05):
苹果笔记本A1286显卡代换问题N13P-GT-W-A2与N14P-GT-W-A2是不是能代换????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哦 你可以试试 但是我个人觉得死的几率比较高 CPU 用的都不一样啦  你觉得可以显示吗

网友:
感觉最好还是原值代换吧。

网友:
没人代换过吗?这芯片太贵了,没人做实验。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隔代的代换不会成功的吧?

网友:
不可以,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种因该代换不了吧,没有试过

网友:
代换不了  错一个字都不行

网友:
不懂  可以试试嘛

网友:
最好还是原芯片吧。要不多焊接几次 板子都废了

网友:
不行没搞过苹果,,

网友:
我也觉得代换不了

网友:
一般都没人去试这个,因为不好又要重拆重换。

网友:
型号都不一样哦

网友:
没有代换过 一般都是照型号买

网友(2016-09-11):
我也遇到这个 苹果的机器的 显卡,准备换原装的,不要代换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买不起配件吗?想要提高修复率就不要省买芯片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