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珠轻微偏红

楼主(2016-08-05):
led显示器换的灯珠为何偏红?是不是电压过高?有知道的吗 谢谢!注:轻微偏红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开始红烧一会就好了,直接换灯管

网友:
灯珠有的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是白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开始红烧一会就好了,直接换灯管

麻烦看清楚楼主的话再回帖,,你说的是lcd   人家说的是led

网友B:
老化了。换新的灯要白色的那种。

网友C:
楼主你的LED灯条有问题,要买正白光的

网友:
高压没问题的话在换换灯条吧 新灯条也是次品

网友:
要不灭就这么用吧

网友:
灯条的问题吧

网友D:
是灯珠的色温不一样,我喜欢用正白的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化了。换新的灯要白色的那种。

因为原来的断裂了,重新买的灯珠 冷白光  但是装上导光板后发现有红色掺杂,最后重新买了整条的,换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LED灯条有问题,要买正白光的

买的冷白光  换的3颗都是有红色掺杂  应该是灯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灯珠的色温不一样,我喜欢用正白的灯条。

应该是的,没经验,买的冷白灯珠 换的3颗都是偏红  原来的纯白色   现在已经整条换掉了

网友:
灯珠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不够吧

网友:
灯珠有问题,再换换

网友:
我还没单独换过灯珠呢,都是换整根灯条

网友:
听说换灯珠要求很高,也要讲究速度

网友:
LED 老化了也会变红 变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