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显卡好像是什么恒什么进的 一开始是显存没供电 有时候有供电

楼主(2016-08-05):
供电才1.1V   然后过一会 就变成独立12V的大短路  12V经过一个电感给GPU上管D  断开电感  GPU处正常  请问 这12V还去哪里了  依然短路  还好GPU那没问题 ·

网友:
不好整啊,帮不上你

网友:
电压去哪里只能跑电路,还有电压跳变是MOS管短路漏电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