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LED32K300

楼主(2016-08-05):
通电能听到开机声,但是并没有正常的开机logo显示,而是灰屏。判断可能是逻辑板坏导致。拆后壳测量逻辑板上的12v屏供电正常。测量逻辑板上的各个电感电压值,都没有电压,Voff和VonE都没有电压。断电测量静态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并没有对地短路。(虽然其中一个电感对地阻值为零,但是分析电路发现该电感用于产生Voff负电压,所以对地为零是正常的)仔细测量发现一个p沟道的场管三个引脚全部短路,并且vone对地阻值只有22欧,应该是短路,断开与液晶面板的零欧电阻,测量发现还是短路,该部分回路中只有一个滤波电容,拆除后阻值恢复到了500多。并且替换p沟道管后,各大电感电压立刻恢复正常了。损坏的场管和击穿的电容都是产生vone(高阶电压)的电路附上我自己画的电路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