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bios

楼主(2016-08-05):
在论坛下载BIOS(好机器读取)写入后,笔记本有显示,但从按开机键到屏幕有显示的时间比较长或还有其他错误信息,以YOGA2为例,用UEFITOOL打开下载好的BIOS,点bios region region再extract保存文件,用WINHEX打开保存后的文件,全选写入到故障机bios的200000(offset)位置保存,再用编程器写入。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只修改故障机BIOS的BIOS REGION部分,ME REGION部分不动。

网友B(2019-11-05):
所有的BIOS 都是写入200000位置吗?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BIOS 都是写入200000位置吗?

要看大小,比喻你只写主bios部分那就是200000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