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普无5V SB电源维修

楼主(2016-08-06):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滤波电容未鼓包

主PWM

辅助开关管损坏

辅助部分可见烧坏元件

参照相同电源
烧坏的小电阻 3K

烧掉的推动管 S8050 测试排列是

网友A:
几天没见撸主了
后面两张图是什么意思?最终是损坏了多少个元器件呢

网友A:
有没主芯片的pdf
手上有一台 有5v  有绿压 短接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天没见撸主了
后面两张图是什么意思?最终是损坏了多少个元器件呢

好像附件服务器 还没好
上传图片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主芯片的pdf
手上有一台 有5v  有绿压 短接没反应

暂时没有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这个芯片的PDF

楼主可参考此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参考此图:

下载图片 备用

网友:
hao de bu chuo

网友D:
楼主那个脉宽调制的三极管 的控制          是靠反馈电路控制的吗                   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脉宽调制的三极管 的控制          是靠反馈电路控制的吗                   是什么原理啊

这个原理 按也不太懂
是通过光耦反馈到 S8050的B级 控制三级管的导通程度 进而控制C3150的 G级 和导通的程度

网友E:
佩服楼主,这也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佩服楼主,这也看图纸。

修什么东西 都是图纸 好修啊
没图纸 要是烧的元件都没有了 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什么东西 都是图纸 好修啊
没图纸 要是烧的元件都没有了 怎么修

支持,有图修复率和效率可大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有图修复率和效率可大幅提高.....

没图的 就只能找相同的电源 对比和 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什么东西 都是图纸 好修啊
没图纸 要是烧的元件都没有了 怎么修

电源不用看图纸,修的快,方法自己排查,上次给电源改线圈,-12V直接成-30V,直接分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