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3移动硬盘,求资料图改成SATA口

楼主(2016-08-06):
三星M3移动硬盘,用的是ST500LM014,USB3.0接口集成在板上。插USB口硬件设备跳闪,不闪时没有盘符出来,求资料图改成SATA口。为求恢复数据。

网友A:
楼主你是同行还是?这个一般我都是找块差不多的用SATA口的然后把ROM换过去

网友:
直接从主板上飞4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同行还是?这个一般我都是找块差不多的用SATA口的然后把ROM换过去

没料板,就为省钱,懒得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