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不开机,定电流50mA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06):
iPhone5不开机,定电流50mA维修一例

  【型号】:iphone5

  【故障现象】:不开机

  一台iPhone5,故障为不开机!扣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定在50毫安!一般iPhone手机有50mA是可以连接电脑的,这种情况可以连接数据线先刷机,根据报错代码来定位故障点,刷机中途报错误代码9,如图所示:

图1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维修过程】:

  根据刷机经验,报错误代码9一般是硬盘虚焊、损坏或者硬盘的供电问题。拆下主板,解开屏蔽罩,上电测量硬盘供电。对照迅维手机维修系统查找到硬盘供电的测试点。如图所示:

图2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上述元件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图3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在电容C307与电容C188可以测量到硬盘的3.0V和1.8V供电,测量电压正常。首先排除是否为硬盘虚焊了,重植硬盘,焊接完再刷机,结果刷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报错14,根据刷机经验判断14代码为硬盘有坏区或硬盘损坏。

  没办法只能更换硬盘了,拆硬盘有风险,可能会吹爆主板另一面的CPU,由于没有时间打磨,只能硬上了。小心迅速的拆下硬盘把焊盘上的焊点简单处理了一下,担心吹坏另一面的CPU,决定利用刷机来判断看看CPU有没有吹坏,于是连上USB线刷机依然报错误代码9,可以断定CPU没坏,找来新的硬盘重新把原机的序列号写进新硬盘。序列号软件界面如图所示:

图4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写好序列号重新刷机,如图所示:

图5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刷机过程如图所示:

图6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刷机过了,激活成功。如图所示:

图7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整机到此修复完毕。系统界面如图所示:

图8 iphone5s不开机维修

网友A:
刚开始判断硬盘是否虚焊 对硬盘进行重置??难道不拆硬盘吗??既拆硬盘重置  为何下文说拆硬盘有风险??没时间打磨 等等·········版主编辑有错误吧~

网友:
也许编辑有小瑕疵  但是此贴  营养甚高! 已加分!

网友:
我很羡慕这些会修苹果手机的人

网友:
每日一贴好贴  经验十足 ~~

网友:
非常不错的思路 ,

网友:
很好 非常好,非常强大的

网友:
恩楼上重置硬盘那就可以说风险部分了

网友:
现在苹果手机维修大都是什么价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判断硬盘是否虚焊 对硬盘进行重置??难道不拆硬盘吗??既拆硬盘重置  为何下文说拆硬盘有风险?? ...

判断硬盘虚焊是刷机报错的结果。下文说的有风险是实际动手拆了,因为没有打磨,手动拆怕吹坏背面的Cpu.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最后还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硬盘虚焊是刷机报错的结果。下文说的有风险是实际动手拆了,因为没有打磨,手动拆怕吹坏背面的Cpu.

首先排除是否为硬盘虚焊了,重植硬盘,焊接完再刷机,结果刷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报错14,根据刷机经验判断14代码为硬盘有坏区或硬盘损坏。
上述为原文  请仔细看帖!~

网友:
呵呵!谢谢 这个方法学到了

网友:
楼主 维修苹果技术 是在 迅维学校学的 么   你刷硬盘的 机器多少钱

网友:
楼主是大神,赞一个

god17174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哇 ,我又猜中硬盘坏了

网友:
苹果5S换硬盘报直接客户一般报多少钱?你们!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5S硬盘有难度 真的 最难得我觉得还是5

网友:
修不开机的风险还小点

网友:
迅维网手机维修部就是厉害

网友:
逻辑清晰啊

网友:
楼主好手艺,前几天碰到类似5S 我不敢搞啊

网友(2016-09-07):
都已经说重置过了,为什么下面还要说只有换硬盘有风险,难道重置没有风险?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主要也要看运气

网友:
高手在人间厉害呵呵

网友:
高手在人间厉害。。。。

网友:
楼主很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分亨,学习了

网友(2016-10-13):
厉害 看了您好多帖子 现在都是看着您的帖子来修机的 哈哈

网友:
每日一贴好贴 经验十足 ~

网友:
6050A2266501-MB

网友(2018-03-18):
谢谢分享您的经验,学习了,哈哈还

网友:
没有搞爆CPU 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