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屏逻辑板维修遇6脚元件无解

楼主(2016-08-06):
接到一台海信液晶19寸电视白屏,检查VDDG电压为—6V,如下图,检查一升压管烧毁,更换后升压管后24V正常,经过一场馆后正常,到一个6脚芯片,表示为Z1后找不到去处,请教知情的师傅指导下,现在测量VDDG和VEEG都为付6v,但两者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显示屏型号为CLAA185WA02

网友:
液晶屏是有一个负6伏供电的呀

网友:
你量量它的几个关键电压看正常不,VGL,VGH,VDDA,

网友A:
高压6v不正常  检查负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6v不正常  检查负压 有没有短路

现在就难在这个六脚元件,24V走到这不知道哪去了。VDDG也就是VGH测试点跟24v不知在哪接头

网友:
屏供电有升压到20多v的。查一下正常不?

网友:
大多是这种4二极管集成,你测测